请教关于雕刻机刻圆的问题

楼主(2006-10-21):
各位大虾,小弟这厢有礼了,提个问题,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小弟在调一台雕刻机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
机械结构:双X,单Y,单Z,龙门结构,齿条传动,其中X轴用两个安川750W,带1:10减速机双驱动,Y轴也是安川750W带1:5减速机,Z轴就不提了,这里跟它关系不大。
四个电机都是开环脉冲方式控制,X轴是同一路脉冲分成两路。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雕刻出的圆形不够圆,肉眼看整个圆周上有折线段,半径越小越明显。把伺服的刚性已经调得很高了,在震动的零界点,Y轴惯量实测的,X轴惯量小弟无法测量,只能靠计算输入驱动器,机械间隙都在0.03mm以内。
加前溃后效果也不明显,加多了会导致刻出的图形失真更大。
请大虾们给点建议,小弟的联系方式:
0gunrose0@163.com

网友A:
把脉冲当量调小后再试验一下看看。

网友B:
我一向不认为伺服脉冲控制会有加工精度。

网友C(2008-08-25):
支持老刘的观点,你系统都没闭环(更不用说全闭环了),你还想搞什么圆啊?你是做啥的?是卖烧饼的吧?

网友D:
还请2楼斑主指点一下想要精度时给这样控制为好呢???就需要全闭环吗?

网友E:
未必一定要全闭环,国内做雕刻的,还是脉冲方式居多,小直径圆弧的加工质量可能也离不开控制器的处理能力。

网友F:
雕刻机直接选合适惯量的伺服直接驱动就可以了嘛.还有就是你的两个X.建议在机床中间加个丝杆用一台伺服带动就可以了.其实雕刻机做工件的效果主要是靠控制系统来决定的

网友G:
你用2个X,无端就多了同步问题

网友E:
如果没有良好的控制手段,不建议用龙门双驱结构,别说雕刻机,国内做机床的又有几个能把龙门同步做明白的?所以龙门同步控制至今仍被列入数控系统的高端功能之一。

网友H(2008-10-17):
换松下伺服,保证调好

网友E:
松下伺服,国内公认的最烂的日系伺服。

网友I:
首先你的机械精度有多少?如果机械偏差过大那么电气上是没有办法进行弥补的.

其次看你的描述X轴类似主动轴和从动轴的控制方式,那么你的上位机是否支持这种控制方式?要是控制不同步,龙门架有可能发生摆动影响你的加工

第三不知道你的传动方式为什么要采用齿条传动,而且选择了比较大的传动比,个人认为电机直接连丝杠会比较好,或者选取比较小的传动比

网友J:
呵呵,上周我去调的雕刻机和你的情况一样。也是用新代的手操器来做控制系统,和你的机械结构一样。不过,我的没加减速机。松下的伺服。

调了一天没弄好。后来思考究竟是增益没调好,还是机械问题?还是移动当量设置不对?

最后打到自动档后,调整刚性,再画圆,很接近;

刻字换行后发现,第二行起始发生偏移,又苦恼了一天。肯定不是增益的问题,因为差了近5MM;机械齿轮齿条的间隙?? 我怀疑,但无法改变了。只能再找其他原因。

最后竟然是控制线没有屏蔽接地导致。

更正改进后良好。

松下在雕刻机开始用的多了,很简单,价格便宜,按照松下的要求安装使用能满足最终客户要求。

如此而已。

网友H:
to:波恩
你说松下伺服烂,请问烂在哪里?我想多半是调试上出的问题,其实日系的伺服电机都有自己的特长,就看你熟悉的程度如何,以及应用的经验。

网友J:
同意邹工。从现场反映来看,都半是工程师和电工师傅不按照松下提供的标准进行配线安装导致。

网友E:
不好意思!忘了“邹公”和“踏沙行”都是松下的代理,失言失言!

不过松下伺服在机床行业中的口碑确实有限,目前服务的企业曾经完全弃用松下A系列,后来A4出来了才在低档次机型上重新部分启用。

网友K:
不光是调增益的,用的是什么系统?铣小圆的效果和算法有很大关系。包括加减速曲线、速度前瞻、图形解析等

网友E:
“鹿工”讲得到位!

网友J:
呵呵,虽然是松下代理,但我的意思也不是它就啥都好。正如你所说,在机床行业就是很少有厂家和设备采用松下,用安川的很多。但在轻工业比如包装等,就是松下多,安川少啊。

两家做伺服最初的专注行业是有区别的,所以电机也有些性能差异。

网友E:
“踏沙行”说的很客观!

网友L:
和运动控制器的关系也很大,电机毕竟只是执行机构

网友M:
波恩 X波恩
积分:9801
帖子:7169注册时间:2003-6-12 10:20:00 8楼 回复时间:2008-9-3 21:43:36 如果没有良好的控制手段,不建议用龙门双驱结构,别说雕刻机,国内做机床的又有几个能把龙门同步做明白的?所以龙门同步控制至今仍被列入数控系统的高端功能之一。
         龙门双驱同步问题,使用步进应该会比伺服做得好么?

网友N:
12楼与楼主说的不是一种机器吧?龙门双驱结构想来难度太大,公司一种机器老板要做龙门一两年了,一直不敢改。因为速度太高了,同步是个大问题。在国外机器上有看到过,有双伺服及双直线电机结构,双伺服速度200m/min,双直线电机看上去更快一点。不知道有没人做过这种结构。

网友J:
双直线电机看上去更快一点。不知道有没人做过这种结构。

国内可能没有。成本太高了。。。

网友O:
和我的现象是一样的,你的肯定是开环,还有,X,Y轴肯定不是同时运转的,  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主要是插补运算.

网友E:
“龙门双驱同步问题,使用步进应该会比伺服做得好么”———龙门双驱的难点在于执行端的负载耦合,双X间的负载耦合关系又往往与Y轴,甚至Z轴的运动状态,以及切削负载的大小和方向有关。采用步进是开环驱动,只要机械上不会较劲锁死,面上看来问题不会像用伺服那么突出,但涉及加工效果如何很难说。

网友P:
伺服就是伺服,開環的情況下機械的不理想想通過伺服調試是怎么也不可能實現的。以下你可以嘗試。

如果兩周機器的誤差接近,那可以調試方法可以嘗試是通過兩軸增益的差異來彌補機構差異的不足問題,但是如果壓根機器響應不一致,建議你開開快的那軸脉衝濾低通波試試看,這樣做延遲脉衝命令加速時間,但此時加工直角會出現小圓弧現象。

但以上非迫不得已的方法,非正道。

 詢問機床的機械工程師,他設計時機械有沒有考慮最小機床加工半徑是多少? 最小反向間隙能保證多少? 如果他無法回答,你還能做什麽呢?

网友Q:
1.丝杆传动;2.精密减速机;3,伺服同步控制器;4.调伺服

网友R(2008-11-16):
我也同意老刘"我一向不认为伺服脉冲控制会有加工精度。"的说法,不闭环.根本是在糊搞,两轴控制的关键,要用主从编码器的方式闭环控制

网友S(2009-01-01):
把脉冲当量调到最小再试验一下看看。

网友T:
你的现象和我几年前调试明珑的雕刻机一样,其实对于你这样的系统,单纯的调节伺服,是不够的,还有种X双边驱动,机械一定要调试好了,

而且伺服驱动和电机构成闭环,在运动中实时调整的,本身伺服是动态平衡,运动过程中根据负载的变化而变化,你的控制系统和伺服还开环控制,这要调好很难,

其实还不如用步进电机驱动。

网友U(2009-07-14):
我认为主要问题是你两个X轴不同步造成,所以你铣小圆会更明显,一个X轴,另一个从动轴不动

网友V:
如果雕刻机用机械同步就好多了,双齿轮用一根轴连接,电机双出轴的(不知有没有这种伺服电机),每边双齿消隙。

网友W:
楼主的机械应该是个广告雕刻之类的二维雕刻机,应该比模具机的要求低,所以才说Z轴要求不高。波恩老兄现役公司主要是做模具机的,您说的低档机在国内模具机行业那也算是泰山北斗了!连二手机都卖得那么火……

松下在数控加工方面不是强项,正是因为在贵司A系列达不到要求,才使得松下开始在机床行业有了一些概念,包括轨迹运行就是连续定位等。

在这里不想过多地去评价哪个品牌的好与差,还是聊聊自己的一些调试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不也是我们这个论坛的主要目的嘛。

轨迹加工要求连续定位,上位机对指令规划时做好了插补运算,因此各轴的跟随性要相当,不能有快有慢。因此得将各轴的响应调成一致。而对于目前市场上常用的日系伺服请大家留意,出厂时多被设成了有增益切换的模式,目的是点到点的定位时提高运行时的响应,同时在停止时又不会起振。但做轨迹加工时会有问题,增益切换就意味着增益会变化,而各轴可能不是同时达到切换条件的,因此会出现一些加工变形。

还有就是楼上的诸位提到的指令本身规划的如何,机床是个整体,往往无法仅靠调整伺服来解决。

网友E:
“伺服马达”对俺这么熟悉?!

网友W:
惭愧,无人引见,至今还无缘识得波恩前辈。即使坐在对面也认不出来……

网友X:
重看了一遍,觉得有可能是CAM的问题,如果是程序有问题,那极有可能发生那种做圆不圆的情况,变成一个圆由若干条线段组成的情况。

网友E:
to “伺服马达”:有缘在运控论坛畅谈技术已然成业内朋友了,何患对面识与不识!

to“竹山桥下车”:支持上述判断!

网友Y(2012-07-22):
各位大侠  你们忽略了一个问题   我以前调试过一太工作台移动的雕刻机,也有类似的情况,一开始考虑是机械上的问题后来,发现是主轴变频器参数没调节好,主轴转速不对,雕刻的时候也会出现楼主说的问题。楼主线检查主轴转速不同转速加工的效果,最好用一把V型刀。先加工个方  看看是那个轴上有痕迹。  然后再加工圆看看。雕刻机一般龙门移动的方向都是定义的Y轴,你用的是不是维宏卡   还是天宏,  开环控制没问题的。双驱动就是怕以后两边齿条有间隙  调节的时候麻烦点。

网友Y:
安川私服  我们一直用着 感觉不错啊!

网友Z:
你这是什么控制的?你把问题说明白,是控制部分的问题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