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的可以连接绝对式的编码器吗?

楼主(2006-10-21):
如题目,可以实现吗? 多谢!

网友A:
看看绝对编码器是什么接口。西门子PLC可以通过通讯读取数据。

楼主:
不是通讯的 格雷码输出的 用三菱的可以 所以想看看西门子的怎么实现。

网友A:
”格雷码输出“是编码器用DO表示的吗?三菱可以的话,西门子的就更不用说了。接到输入上,用程序做变换吧。
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
我的网址:plc.123ye.com

网友B:
西门子PLC可接绝对值光电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输出SSI格雷码,可直接接西门子的338模块,一个338模块可接3个绝对值编码器。
MSN:jingpu_1688@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