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plc和mm440通讯问题

楼主(2006-10-21):
各位大虾:
    先谢谢了
    小弟有一问题,西门子300的plc用dp联接控制一个MM440,在硬件中配置好,在程序中已用sfc14设定db0.dbb0---db0.dbb11,用sfc15设定db1.dbb0----db1.dbb11,联接好线,
在变频器上设定好参数p0010,p0100,p0304,p0305,p0307,p0310,p0311,p1080,p1082,p1120,p1121,p3900
接下来就是p0700,和p1000不知怎么设?
还有就是sfc14设定db0.dbb0---db0.dbb11和sfc15设定db1.dbb0----db1.dbb11对应的什么意思?
还要设置其他参数吗?
我有急用,谢谢大家,原来是直接连线到端子上的,这种以前没用过

楼主:
不是吧
没有兄弟关照一下吗???

网友A:
如果你还没有解决,加6329608,我告诉你

网友A:
首先你最好有MM440的功能框图,而且知道BICO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框图看不懂,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框图就晕了,看久了就感觉框图比文字说明要清楚多了

楼主:
我有MM440的操作手册

楼主:
 你可以给我简单介绍一下嘛

网友A:
左边参数名称里面BI表示位输入,对应的你应该给一个位输出给他BO,CI表示数值的输入,你要配一个CO给他
上面的一行的输出的,有CO和CO/BO两种类型,绿色的部分就是允许你作的连接,白色的部分就是不能连接的。
如P0731是多功能输出,你只能配一个输出位给他,如52.0,表示变频器Ready时,这个输出位点亮。你不能配频率实际值。你在配置参数的时候就知道了

网友A:
P700=6 命令源为Profibus
P1000=6 频率由Profibus指定

楼主:
大哥谢谢你
小弟我还不是很明白啊,sfc14设定db0.dbb0---db0.dbb11和sfc15设定db1.dbb0----db1.dbb11对应的什么意思?
如果我要控制它启停的话,在程序中控制db0和db1中的哪个位?

楼主:
“如52.0,表示变频器Ready时,这个输出位点亮”是Q52.0吗?

楼主:
就给我介绍一下,我现在要控制它启停,还要在HIM中输入和读出它的设定值,看要怎么做?

网友B:
这要看你用到那个ppo了

楼主:
大鸟哥说话啊

网友C:
发送用控制字(16进制),接收状态字(16进制).

网友D:
控制起停的话,可以通过SFC14和SFC15来控制,通过用ppo1来控制。一般第一台变频器默认的控制输入地址是264 ,可以通过SFC15发送2个字来进行控制,第一个字是地址,第二个字是速度,那地址264来说,那就是地址为w#16#108发送控制命令,但是我在这里也遇到了个问题。。。根据我查的控制表,发送47F是启动,速度我设置的是5000,但是为什么不动啊。。只能通过发送57F的正向点动来使他保持5HZ的转动。希望高手能指点下

网友D:
dbb11?我记得是db1.dbx0.0 byte 8表示的是db1库中从0.0位开始的8个字节

楼主:
"sfc14设定db0.dbb0---db0.dbb11,用sfc15设定db1.dbb0----db1.dbb11"
设定发送和接收各用12个字节

网友D:
啊。我用的是db1.dbx0.0 byte 4 你用的是ppo4么? 我问过西门子销售商,他说m440只能用ppo1和ppo3,他只有2个字的pzd

楼主:
KIRATE
兄弟可否告知“ppo”是什么东东?

网友D:
貌似是种通讯协议吧,在硬件组态后控制m440要发送字节啊,通过的就是这种协议吧.我这里用的是ppo1,已经可以从变频器那里读数据了,也可以控制电动机点动,但是到了速度控制就不行了,数据发过去以后好象得不到运行命令,我都郁闷了.昨天晚上我不小心碰到了通信线.电机竟然动了..汗啊.估计是我这里通讯线有问题.回头继续整通讯线好了...咱们谈论的好象不是一种东西,呵呵,BICO是啥啊..没看到过,我新手嘿嘿,别生我气啊~~

楼主:
我看了,是ppo4

楼主:
ppo4:     0 PKW/6 PZD

网友D:
m440好象只能用ppo1和ppo3(虽然西门子销售方说可以支持其他的,但是我用的时候不能控制,呵呵,可能是我不会) 我现在用的是ppo1 0 pkw/2 pzd。以前的问题已经节约了,现在已经可以通过发送sfc14和sfc15来控制起停和速度了

网友E:
要是只用PPO1类型的话。那么就不需要sfc14和sfc15这样的连续控制的系统功能块了。直接用外设PIW和PQW就可以了。一般只有多过四个字节的才用系统连续功能块。

网友F:
我很纳闷,楼上的不少人说法居然是错误的,而且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SFC14和SFC15系统功能块支持全系列400PLC,而并非所有的300PLC都支持SFC14和SFC15,有的300的PLC就不行。但你下载下去PLC却不报故障,但就是读不上来数,也写不下去。
第二:说440不支持PPO4的人也错了,由此可见你询问过的西门子的经销商的技术支持水平太次。
第三:如何让电机转起来,需要传动在那里设相应的参数,所以传动的控制字(每一位)你都必须很清楚。
还有不清楚的问题,请跟贴。

楼主:
“如何让电机转起来,需要传动在那里设相应的参数,所以传动的控制字(每一位)你都必须很清楚。”
我就是不知道传动的控制字(每一位)是怎么定的,肯定有说法啊,我有找不到资料,看了MM440的使用大全,只介绍BICO,好像和传动的控制字(每一位)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D:
恩,没关系,我也找到了份资料。但是不知道扔哪里了。。等我回头找找,找到了给你传过去吧

楼主:
594022856@QQ.COM
发给我啊
谢谢先

网友G:
  直接用外设PIW和PQW就可以了。

网友H:
不需要sfc14和sfc15这样的连续控制的系统功能块了。直接用外设PIW和PQW就可以了。。

楼主:
直接用外设PIW和PQW精度不高,而且线多,麻烦啊
在一个柜子要联接10台小功率变频器

网友D(2006-11-28):
晕了,做了1个月的pic。。。还需要资料不,需要的话我去给你翻翻

楼主:
要的
“恩,没关系,我也找到了份资料。但是不知道扔哪里了。。等我回头找找,找到了给你传过去吧”

网友I:
没有那么复杂,如果仅仅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故障复位,读取变频器的工作状态、输出频率,可以使用SFC14/15,也可以直接使用外部模拟量通道参数。当然要读/写系统参数就必须使用SFC14/15。关键在硬件组态上把地址搞清楚。比较简单的项目使用pp01即可,不要把问题搞得太复杂!

网友J(2012-09-28):
有么有大仙,做出来的,分享学习学习  +qq  1060906544

网友K:
我08年的项目也涉及这个环节,呵呵,当时也费了不少心思。呵呵。

网友L(2012-10-30):
飘过…………飘飘飘、、、

网友M(2013-08-13):
很好的交流帖子,支持啦

网友N(2019-12-12):
第一次看到可以直接用PLC去控制变频器的。想想之前控制个变频器接多少线啊。看完你们的交流我是什么也没有搞明白,继续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