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种液位计抗干扰和振动比较好?

楼主(2006-10-21):
各位工控的朋友大家好:
    拜托大家给我出出主义.我是一家造纸厂搞仪表维护的,我们的制浆系统漂白工段有一个中浓立管.它的作用就是在里面加入二氧化氯使苇浆被漂白.苇浆从中浓立管的上部注如,在下部被浆泵抽走.在现场的环境是干扰和振动都比较大.我们厂的测量立管液位的液位计在投入一年多以来,老是出故障.有时候测量的液位波动很大,有时候干脆就显示为0,不过当我们把液位计的进线拆掉再重新接上后又可以用一段时间,有时候几个小时,有时候几天

网友A:
环境是干扰和振动都比较大,这样的环境下再好的液位计都会承受不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行

网友B:
以前所用液位计是什么原理的

网友C(2007-04-20):
可以选用Rechner高性能液位计,能完全解决你的问题,你是哪里的?可以访问www.contrinex.cn

网友D(2008-03-13):
中浓泵立管浆浓度一般在10-12%
成块状,中间有空隙

网友E(2009-01-09):
丹东东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亚洲最大的核仪器仪表研发生产基地。在线检测领域有着国际领先的技术优势!欢迎来电垂询!

QQ:925600133    TEL:15926386283(段先生)——驻武汉!

技术革新,引领科技未来!www.dfmc.cc

网友F(2010-01-17):
用绳式的吧.电容的;我这里5台立管都是用电容式的,很好用.

网友G(2011-03-06):
我们是用VEGA公司的CL66系列绳式电容液位计,投用后液位一直较平稳(用了没到半年),前几天钢丝绳在重锤出来的部位齐根断掉,郁闷啊,我备品都还没做!后来只能联系厂家更换一台新的,据厂家说从来没出现过这种现象!现在也想找找看有没其它更好的替代品

网友H(2011-06-18):
进线拆掉再重新接上后又可以用一段时间,估计可以考虑干扰问题。

网友I:
便携式、工控电脑、BOX和平板工业电脑 可达到军工要求 专业提供订制服务,根据实际需求,提供最省钱最合理的方案。 公司:深圳是艾宝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arboo.com.cn

订制热线153 2371 2827
王工 祝大家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网友J(2012-01-06):
好像有种声波液位计, 不和浆料接触,上网找找看吧

网友K(2012-06-25):
中农立管的液位真还不没有什么好的测量方法哦 ,不过一般大的浆厂都是用β摄像来测量的哦,我们原来用的EJA的液位计,但是在中间架桥的时候测量不准确。

网友K:
对:阿兵哥关于我们是用VEGA公司的CL66系列绳式电容液位计,投用后液位一直较平稳(用了没到半年),前几天钢丝绳在重锤出来的部位齐根断掉,郁闷啊,我备品都还没做!后来只能联系厂家更换一台新的,据厂家说从来没出现过这种现象!现在也想找找看有没其它更好的替代品内容的回复:

请问:你们那里液位计选钢丝绳选用的什么材质??

网友L:
天摇地动,我自岿然不动——集气导压非接触液位计,,,根据罐压特征,可分为不带压型、正压型、真空负压型

放驴图舌:

网友L:
集气导压式非接触液位计为啥不怕振动呢?

因为集气管筒内部,液压与气压自然平衡,而气压传导具有优良阻尼效能,而那测压传感器处于静态环境

所以浆液波动振动扰动翻江倒海,随便它折腾好鸟~~~~~~~~~~··

测量原理详见: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25141005218551.pdf

网友M(2012-08-14):
对:PHJTL关于回复内容:对:阿兵哥关于我们是用VEGA公司的CL66系列绳式电容液位计,投用后液位一直较平稳(用了没到半年),前几天钢丝绳在重锤出来的部位齐根断掉,郁闷啊,我备品都还没做!后来只能联系厂家更换一台新的,据厂家说从来没出现过这种现象!现在也想找找看有没其它更好的替代品内容的回复:请问:你们那里液位计选钢丝绳选用的什么材质?? 内容的回复:

我原来在晨鸣纸业干了三年,不过都反映VEGA的挺好用的。现在做自动化的销售,也经营着VEGA,有问题可以给我电话15692368680  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