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LOGO的软件,按完INSTALL,怎么之后就没有反映了啊~!

楼主(2006-10-21):
请教大家个问题,LOGO的软件,按完INSTALL,怎么之后就没有反映了啊~!

楼主:
怎么大家都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
我的电脑是笔记本电脑,应该怎么样设置呢 ?

网友A:
是什么版本?

网友B(2006-12-08):
多等一会,如果还是不行,可以联系我!Q 65989337

网友C(2007-07-18):
的确的多等会,刚开始是有点慢.

网友D:
没遇到者问题。

网友E:
楼主能否将你的软件给我一份,谢谢!

zichaocai@163.com

网友F(2007-08-17):
各位大家小弟学习了

网友G:
多等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