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6-10-21):
SIRIO  117228  9610此型号是否为继电器型号,如是,触点是否为两常闭,还是一开一闭,电压为几V,万分感谢!

网友A(2017-04-30):
我的是SIRIO 179515 0951也坏了安萨尔多直流励磁装置上的,你的修好了没有,明天去外面维修,应该是隔离变压器,输入电压是380V的,输出是两路,电压不知道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