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B系列上电显示CF3.3

楼主(2006-10-21):
请教:台达B系列上电显示CF3.3会是哪部份的原因啊,谢谢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谢谢

网友A:
电流传感器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B:
侦测线路异常,先换下电流传感起器吧!

网友C:
^_^,我刚修好一台这样的问题,是霍尔坏了,你看看你的故障和我的一样吗?

网友D:
好,太好了,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