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250kw3p50hz380v星角启动选多大的空开?

楼主(2006-10-21):
请指教250KW3P50HZ380V的电动机用做电动机保护和配电时选用多大的空开呀,像这种大功率的电动机选 空开或断路器时有什么依据吗?请大家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A:
630A完全可以,其实500A也行,我做过200KW的用的是400A,280KW用的是630A

网友B:
假设电机的启动电流为Iq,空气开关的瞬时脱扣整定电流为Iz,则可按照下式计算:
Iz>kIq(k=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