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

楼主(2006-10-21):
各位师傅你们好:请问什么是可控硅,它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可做开关

网友B:
晶闸管是由P-N-P-N结组成的半导体看管的总称,其类型较多。从导通性能分有单向和双向;从引脚分有两端、三端和四端器件等。其中尤以普通型晶闸管(SCR)为最典型,应用也最广。晶闸管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它是由P-N-P-N结组成的P-N-P和N-P-N型晶体管紧耦合性半导体器件。其外层的P为阳极,内层的P为控制极,外层的N为阴极。当正向电压加在晶闸管上时,两晶闸管均处于正向电压下的放大区。此时,若在控制极与阴极间再输入一正向控制信号,就会产生如下的控制效应:控制信号产生V1的基极电流,放大后形成较大的集电极电流Ic1,此Ic1正是V2的基极电流Ib2,由V2放大得到更大的基极电流Ic2,而Ic2又恰恰是V1的基极电流Ib1,再经V1放大得到更大的Ic1。如此反复循环,最终V1和V2全部进入饱和和导通状态,晶闸管便处于导通,要使晶闸管正常导通,必须同时具备正向阳极电压和正向控制电压两个条件

网友C:
昏倒,兄弟需要多看看书了。。

网友D:
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几安控制几千安
低电压控制高电压
几伏控制几千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