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 信号输入端老坏.

楼主(2006-10-21):
我用的是LG K120S 前两天P000C采集不到信号了换了口后就行了. 今天 P000D口又采集不到信号了.换了别的口就行了.  是PLC性能不稳定 还是有别的原因.请高手指点. (信号是直流24V 开关量.)

网友A:
换接近开关试试

网友B:
给办事处打电话咨询一下吧,靠帖子,只能是发泄一下啦,呵呵...

网友B:
PLC的输入端24V电源最好来自相同的电源,否则容易出现烧点的现象,一般的PLC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2006-11-24):
同意楼上的说法,找谁买的就找谁,肯定能得到满意的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后来重写程序就好了,程序是一样的,很奇怪。

网友F:
我也遇到一次,换了就好了,快一年了,再没问题
很奇怪

网友G(2007-05-15):
各位前辈!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
    QQ:110301475
          付生谨上

网友H(2008-01-06):
我用三菱的坏了好多次,有时敲以下可以用一段时间,有没有三菱的客服给回答一下.

网友I:
也碰到过LG同样的现象,后来把备用点都烧光了!又换了同型号的,再也不坏了!也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