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皮带秤问题

楼主(2006-10-21):
  请教电子皮带秤的传感器种类有那些,一般的皮带称精确度偏差都在百分之十五左右偏差,如果需要提高精确度该用怎样的传感器,在问一下精确度有没有百分之九十九的电子皮带秤,望个位前辈行家指点,谢谢!

楼主:
  这中想法也许没有必要,因为皮带秤一般都是称量化肥,粮食之类的散装物品,没有必要更加精确,之所以为秤那么就是盛装物品的装置要靠量具悬空,这才有机会使用传感器将其连接,这也是一般的设计方法,如果换一种思维方法仿造秤杆那种量具在秤砣上做文章那么精确度也许会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