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用过光藕隔离开关

楼主(2006-10-21):
这样的元件在高频率下怎样才能耐用?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光耦耐用与否与频率无关。要注意的是通过光耦的电流不能超过其额定值,一般为几mA,型号不同电流值不同。

楼主:
我用的型号是SN7406D.其输出回路应该配多大的电阻?先谢过了.

网友A:
光耦的输出是三极管的e、c极,一般应用是接一个三极管做放大或直接接集成电路实现控制功能,配多大电阻是由控制电路决定。我所说的电流是指输入端,输入端是发光二极管,根据信号电平选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