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plc抑制电路

楼主(2006-10-21):
我公司的S7-200输出接电磁阀线圈,PLC输出继电器老烧,我想接一阻容吸收抑制关机时电流上升,烧坏PLC输出继电器,有谁知道具体参数应该怎样测定,或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如果不是单在关机时烧,应该考虑是不是功率过大导致

网友B:
增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C:
PLC输出点加中间继电器线圈并1N407的二极管,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代电磁阀,我们现场都是这样做的,基本不出问题

网友D:
我在PLC的输出端加一个一A的保险就可以了,非常简单,非常经济。

网友E:
可以加一个在触点上并一个电阻

楼主:
请问bfren,如果我想并联一个RC阻容吸收电路,是不是效果更好,阻值和电容参数怎样确定。

楼主:
加光电耦合电路隔离是不是更好

网友F:
PLC输出控制AC电磁阀,阀两端并联阻容吸收保护电路
电阻R: 线圈等效DC 电阻
电容C : IxI/10 -- IxI/20微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如果我测得的电流I大约在100毫安,是否可以直接采用光电耦合电路呢,现在这种电路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