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助--欧陆591P奇异故障

楼主(2006-10-21):
正常停机后再开机,欧陆591P出现以下奇异故障:1V的模拟输入,即10%的斜波速度设定值,电枢电压却输出25%,也就是若原来电机100转速,现在电机是250转速,诊断菜单里的速度要求和速度反馈都显示10%。控制器调速基本是线性比例上升,但现在给定4V,电机已是满速运转,是不是可控硅的触发角已提前,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高手指点!励磁控制采用电流控制,反馈是电枢电压反馈。现在的控制器参数和原来正常时一样,未改动过。

网友A:
察看速度反馈方式,如果是测速机反馈,检查校准板,如果是电梳电压反馈则检查590菜单内的电梳电压校准日否是正确。如果这两项都正确那么主板就有故障了。

网友B(2007-06-14):
查反馈值和想关参数(590 有几个参数与反馈有关

网友C:
是的,检查一下反馈

网友D(2007-08-10):
没办法的情况下修改A4端输入的电压百分比 得有系统菜单密码 我也没有这个密码 得到了告诉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