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怎么在线编辑?

楼主(2006-10-21):
请高手指点:s7-300怎么去在线编辑啊?

网友A:
可以打OB或FB等写好程序(请不要随意增加程序块),在OB或FB编辑环境下载程序.

楼主:
ONLINE时,也就是在线时怎么去修改程序?

网友B:
监控时,不能直接改程序

楼主:
AB的软件就可以在线改程序啊!

网友B:
这是两种plc啊

楼主:
那只能离线后修改再把它下载了,这样太麻烦了!任何一点小改动都要这样,!

网友C:
可以在线修改,只是速度太慢

网友D:
还是离线修改吧,反正也没有多麻烦,只是在修改完点一下下载而已。如果在线修改不仅慢,而且可能造成PC的程序和PLC的不同,后果很麻烦。

网友D:
不要抱怨SIEMENS的PLC,也不好对比不同厂商的PLC,毕竟厂家不同呀,否则世界也就只有相同的面孔了,我们的饭碗也要被打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