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590出现故障

楼主(2006-10-21):
我有一台590出现故障,模拟输入2V,诊断菜单里速度要求显示20%、速度反馈显示0%、电枢无电压输出,励磁采用电压控制,输出180V电压,正常。查可控硅正输出三只可控硅无触发信号。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方便的话给个电话076985725708 朱

网友B:
触发电路(电源版)脉冲编码电路有故障。

网友C: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一台欧路590p长车给定由A4加入,点车由PLC控制C4,点车方向C6,请问如何设置系统参数,长车调试正常,点车正反按动,电机都是一个方向,点车控制我在PLC中设置为正车C4合,反车C4C6都合,可不好使,系统中我把点车速度设为+-80%,着急啊!!!

网友D(2006-11-25):
to:ln727
你把c6的mode tag no换了吗?
要在system--configure i/o--digital inputs--c6--mode tag no换成228

网友E:
解决办法:
1.查外部接线有无问题
2.查参数设置有无问题

网友F:
同意红烧大肠的观点,
C6必须定义为方向控制
时才能起作用

网友G(2007-11-09):
按大肠的路子走。然后把c6调成+100%-100%和236的数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