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590、591内部参数能不能初始化。如何操作。

楼主(2006-10-21):
接连2台欧陆调速器出现奇异故障,想通过初始化参数后,看能否有效,不知如何操作,请教高手。

网友A:
590参数初始化的方法,断控制电源,590上的四个键同时按下,再上控制电源,看到面板上不动时松开按键,初始化完成

楼主:
多谢楼上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