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电磁流量计调零点时是否也需要流体静止满管?

楼主(2006-10-21):
电磁流量计调零点时是否也需要流体静止满管?

楼主(2006-11-20):
高手指教!

网友A:
电磁流量计调零点时是需要流体静止满管的。

楼主:
那空管有何影响呢?感应电压不都是0吗?

网友(2006-12-20):
电磁流量计调零点时是需要流体静止且绝对满管。空管的话,两电极间就形成断路了。因为流体切割磁力线产生的电势是通过流体接触两电极进行接收的。

网友B:
我同意不戴眼镜的意见,电磁流量计调零时,必须保证流体静止且充满管道

网友C(2007-03-23):
电磁流量计电极检测的是毫伏级电压信号,在空管时电极处于断路状态,会引入干扰信号,所以空管时不能调零。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