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处理致命错误的方法?

楼主(2006-10-22):
各位大侠:
    我是一个刚入门的新手!说的不对还请大家见谅!
    我知道致命错误会导致S7--200停止程序执。按照致命错误的严重程度,S7--200使其部分或全部功能无法执行。处理致命错误的目的是把CPU引向安全状态,CPU可以对存在的错误条件作出响应。当检测到一个致命错误时,S7--200将切换到STOP模式,打开SF/DIAG(Red) 和STOP LED,忽略输出表,并关闭输出。除非致命错误条件被修正,否则S7--200将保持这种状态不变。
一旦消除了致命错误条件,必须重新启动CPU。可以用以下方法重新启动CPU:
- 重新启动电源
- 将模式开关由RUN或者TERM变为STOP
- 在STEP 7--Micro/WIN命令菜单中选择PLC > Power--Up Reset,可以强制CPU启动并清除
有致命错误。
重启CPU会清除致命错误,并执行上电诊断测试来确认已改正错误。如果发现其它致命错误,CPU会重新点亮错误LED指示灯,表示仍存在错误。否则CPU会开始正常工作。
有些错误可能会使CPU无法进行通讯。这种情况下您无法看到来自CPU的错误代码。这种错误表示硬件故障,CPU模块需要修理,而修改程序或清除CPU内存是无法清除这些错误的。
    我想知道的是在S7-300中,怎样用V5.3 STEP 7 MicroWIN在已知的PLC的程序查找到这些致命错误? 是不是用(STOP)命令去查找啊
    希望哪为大侠教小弟几招。我在这先谢谢拉!
    我的邮箱是zyqdmx@163.com

网友A:
装个视觉传感器用来监视PLC的状态灯,如果发现状态不对,那么就操作机械手把模式开关搬一下

楼主:
在系统程序备份盘中有致命错误的梯形图吗?怎样找到它们?

网友B:
下面引用由microtomato在 2006-10-22 11:23:00 发表的内容:
  装个视觉传感器用来监视PLC的状态灯,如果发现状态不对,那么就操作机械手把模式开关搬一下
--------------------------------------------------------------------------------------------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