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OMRON的PLC

楼主(2006-10-22):
我是初次接触OMRON的PLC,现有二个急的问题,一是常开点P_EQ一直不通,二是计数器常通,是不是计数满了,如何复位,谢谢

网友A:
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B:
P_EQ:ON狀態遇到程式最末端END指令時就被清除,所以您實際看不到,可以寫一個INC/++B指令去實驗.
計數器有SET RESET兩個輸入,SET輸入ON一次減1,RESET不管計數器動作與否都會清除.計數值也不能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