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没遇到过的直流调速问题

楼主(2006-10-22):
90KW南洋电机厂Z4系列直流电机,590调速,S7-300PLC控制,人机界面。
现在问题:正常运行电机转速850r/min,现小于600转能正常运行,一旦超过600转,电流突变,过流报警!刚开始以为速度反馈问题,但590现在用电压反馈仍然出现相同的问题,想到是一个速度点高不上去,怀疑是直流电机问题,拿一台75KW同系列电机接上试机,没有出现上述情况。现在基本断定是直流电机问题,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虚心请教斑竹及各位高手!在线等。。。。。。

网友A:
检查换向器和碳刷火花等等。

楼主:
动力勇兄,您所指的检查换向器具体应该怎么做?

网友B:
在高速时,由于碳刷火花形成环流,所以过流报警。

网友C(2006-11-25):
hongsi说的有理

网友D:
  我也基本同意hongsi的看法.

网友E(2007-01-20):
可以把换向器上车床车去一些。

网友F(2007-08-10):
没有大殿流怎么环火

网友G(2009-12-08):
检查一下,是不是硅坏了。

网友H:
慢慢查,应该可以查出问题的所在

网友I:
590故障报警请与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J:
1检查换向器是不是在零点位置。2电机在低转时电枢电压低高转时电压高可能对地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