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功率的物理实质和补偿

楼主(2006-10-22):
1、电容器的电流i超前电压u90度,电感的电流i落后电压u90度;
2、电容器、电感都是储能元件,它们和电源之间不断的交换能量;
3、什么是交换?通俗的讲就是把电能从电源哪儿拿来存储起来,过一会儿又还给电源,它并没有消耗电能;
4、电容器、电感“每秒和电源交换多少电能”叫做无功功率,用Q表示,单位是乏(var);
5、电阻是耗能元件,电阻“每秒消耗多少电能”叫做有功功率,用P表示,单位是瓦(W);
6、如果把电感和电容并接或串接时,电感的电流和电容的电流方向恰好相反;
7、通俗讲就是电感从电源拿电能时,恰好是电容向电源还电能的时候;
8、这样,电感和电容之间发生了能量交换,与电源没关系了,电源不再给它们提供无功功率了。
9、这就是感性电路并联电容器补偿无功功率,提高功率因数的物理实质。

网友A:
  第六条有问题

网友B:
怎样实现电感从电源拿电能时,恰好是电容向电源还电能?

网友C:
lmhx:  怎样实现电感从电源拿电能时,恰好是电容向电源还电能?

搜了一个网页可供参考:http://www.hbxtzy.com/jpkc/dzxxx/mo05/index_7_3.html

网友D:
电动机把电能转换为机械能,同样消耗有功功率。

网友E:
把电容上的电压 电流曲线画出来,电流乘以电压,画出无功功率的曲线,再和纯阻性负载的图比较一下,就很清楚了.

网友F:
有人说,有功功率电流与电压的方向一致.无功功率电流与电压的方向相反.应该是正确的吧?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E:
相位是相差90度的

网友G(2006-12-02):
若呈容性,是否也耗无功如-0。85。他与0。85也啥区别啊,谢谢,急助
学学美学。谢谢

楼主(2008-02-23):
   “无功功率电流与电压的方向相反”

1、应该是有功电流与电压同相位;
2、无功电流与电压相差90度;
3、当储能元件从电源吸取能量时,无功电流和电压方向相同;
4、当储能元件把储存的电能还给电源时,无功电流和电压方向相反;

网友H:
赞同刘志斌的

网友I:
比较系统,总结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J(2008-05-21):
好帖!把好多老电工多少年都没弄明白的问题就这样给通俗的解释了!佩服!深入浅出

网友K:
这个论坛不热闹呀,上面的说的《家电维修》上都有的!

网友K:
上面的网址又是仙桃职业学校的,一天到晚在吹??

网友L:
有人说,并联电路电压相同,串联电路电流相同。应该是对的吧?这和有功功率或无功功率有没有关系呢?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M:
首页工控论坛专业论文方案与应用海外文摘使用维修资料中心在线教程自动化培训技术研讨会有奖征文专业图书
发表于《电源论坛 》 无功功率的物理实质和补偿 刘志斌 楼主 发帖时间:2006-10-22 9:15:00 博客 播客 收藏 回复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1、电容器的电流i超前电压u90度,电感的电流i落后电压u90度;
2、电容器、电感都是储能元件,它们和电源之间不断的交换能量;
3、什么是交换?通俗的讲就是把电能从电源哪儿拿来存储起来,过一会儿又还给电源,它并没有消耗电能;
4、电容器、电感“每秒和电源交换多少电能”叫做无功功率,用Q表示,单位是乏(var);
5、电阻是耗能元件,电阻“每秒消耗多少电能”叫做有功功率,用P表示,单位是瓦(W);
6、如果把电感和电容并接或串接时,电感的电流和电容的电流方向恰好相反;
7、通俗讲就是电感从电源拿电能时,恰好是电容向电源还电能的时候;
8、这样,电感和电容之间发生了能量交换,与电源没关系了,电源不再给它们提供无功功率了。
9、这就是感性电路并联电容器补偿无功功率,提高功率因数的物理实质。

楼主:
“有人说,并联电路电压相同,串联电路电流相同。应该是对的吧?这和有功功率或无功功率有没有关系呢?”

1、并联电路电压相同,串联电路电流相同,是负载连接的普遍规律;

2、而功率补偿,是电感和电容并联谐振、串联谐振的问题;

3、因为是并联而电路电压相同,因为是串联而电路电流相同;又因是谐振所以电感和电容并联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总电流为零;又因是谐振所以电感和电容串联电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总电压为零;

4、所以并联谐振叫电流谐振,电压谐振叫电压谐振;

楼主:
5、在电力系统利用并联谐振,即电容电流补偿电感所需要的无功电感电流;它遵从并联电压相等的普遍规律,又有自己谐振的无功补偿的特征,并不矛盾!

网友L:
“在电力系统利用并联谐振,即电容电流补偿电感所需要的无功电感电流;它遵从并联电压相等的普遍规律,又有自己谐振的无功补偿的特征,并不矛盾! ”

是不矛盾!矛盾的是楼主刘志斌 说:“6、如果把电感和电容......串接时,电感的电流和电容的电流方向恰好相反”但按25楼刘志斌说应该是“串联电路电流相同,是负载连接的普遍规律”即使是处于谐振状态也不可能“串接时,电感的电流和电容的电流方向恰好相反”!

不知我们该听哪个刘志斌?能把好多老电工多少年都没弄明白的问题就这样给通俗的解释了。

楼主:
应修改为“6、如果把电感和电容并接(或串接)时,电感和电容的电流(或电压)方向恰好相反;”

网友N(2009-02-05):
我想请问一个我搞了N年都没搞懂的问题,既然无功只是能量交换而并没有实际损失,无功在电网中有什么危害呢?无功补偿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是这种能量交换占用了电网(电路)容量,所以才要补偿??

楼主:
“难道是这种能量交换占用了电网(电路)容量,所以才要补偿?? ”

是!!!是这种能量交换占用了电网(电路)容量,所以才要补偿的。

网友O:
太好了,很通俗,真是高人啊,哈哈,建议版主加精啊!

网友N:
对:刘志斌 关于

“难道是这种能量交换占用了电网(电路)容量,所以才要补偿?? ”

是!!!是这种能量交换占用了电网(电路)容量,所以才要补偿的。

内容的回复:

多谢lz的解答,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