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与调水压的问题

楼主(2006-10-22):
我公司有一套恒压供水的系统,以前管道的压力与变频所设置的压力相同,最近一段时间,很不稳定.变频上设为5.5公斤,而管道上只有4.2公斤,变频频率只有37HZ,有时可以到50HZ,管道压力也很大,但这样很浪费水.如果把变频器上的压力调小一点,压力一下就掉到4公斤了.(有三台泵,一台工频,一台变频,一台备用.以前变频压力设为4.8公斤,频率大约在40HZ左右,).因为我公司供车间所使用的水是处理相当严格的纯水,但现在水的处理能力有限,既要保证车间供水的压力,又要尽可能的省点水.

网友A:
是不是用远传压力表,可能是表坏了

网友B(2013-03-09):
看样子像是远传压力表坏了你可以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