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 V5.2和WINCC5.1安装及使用经验

楼主(2006-10-22):
1.安装WIN2000中文版SP2最(好英文版)
2.安装SETP7 V5.2
3.安装WINCC5.1亚洲版
4.安装WINCC5.1补丁 HOTFIX(在STEP 7 V5.2光盘中)
5.安装授权
注意事项:1.STEP7 V5.2与WINCC5.0不相兼容,与WINCC5.1兼容,但是必须安装STEP7 V5.2中HOTFIX否则会出现CCALTRG.EXE错误.
2.SET PG/PC INTERFACE 在控制面板中设置CP5611等通讯参数.
3.安装STEP7及WINCC后,CP5611驱动自动安装,不用单独安装驱动程序
4.WINCC5.1支持WIN2000 SP2及SP3,不支持SP4.
5.项目组态名称不能含有中文名称和中文路径.
6.重装WINCC5.1时,必须手动卸载SYBASE 7
SYBASE 7安装路径
WINCC\SETUP\PRODUCTS\SYBASE_7\ 找到安装SYBASE
然后在WINCC\SETUP\PRODUCTS\SYBASE_7\BUGFIX目录中找到STEUP安装补丁.
7.如果启动WINCC时出现SYBASE ANYWHERE 7 画面时,就是出现错误,因为一般它是后台运行.

网友A:
虽然版本老了点,但还是顶。

网友B:
4.WINCC5.1支持WIN2000 SP2及SP3,不支持SP4.
这一个结论有待商榷,因为我很多工程都是该2000 SP4系统,而5.1的运行并没有出现问题。

楼主:
yuanle 说的没错,WINCC5.1不支持WIN2000 SP4是官方正式文档里写的,但实际上我在SP4安装过,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C:
???wincc5.1是不是不支持XP啊,我的是XP系统,就是装不上,郁闷,SQL我也装了。错误提示为少windows 2000 servers pack2和windows nt servers pack4,谁也有遇到这问题的吗?我下载了windows 2000 servers pack2和windows nt servers pack4,但系统说兼容有问题,所以XP下不好装。

网友B:
非常显然,5.1不支持XP系统,另外,5.1并不需要使用SQL,因为5.1采用sybase数据库,而6.0则需要SQL,因为6.0放弃了sybase 。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