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和利时系统优缺点

楼主(2006-10-22):
    想调查一下和利时系统优缺点。
    即将上一套系统,为连续性生产。用过几套honeywell的,感觉不错。现因资金问题考虑选国产的。中控的?和利时?看到有人发贴,在连续性生产中如果在线改控制方案有危险?(可能要停车)是否属实?在控制器及通讯网络冗余部分效果如何?I/O冗余?和中控比如何,请大家用户客观的发表看法。或者还是进口的,谢谢!

网友A:
DCS系统集成交流QQ群(群号124711386),抛却品牌,技术交流,欢迎大家

网友B:
上海的话可以和我联系~
我是中控上海分公司的~

网友C:
强烈支持上海新华TISNET-XDC800系统,可以方便、安全的实现在线修改并下装,实现虚拟DPU功能,控制器、通讯、电源、IO冗余,并且无扰切换,控制器采用P3处理器,300MHZ,64M内存,128M CF卡,在国内外控制器中处于较领先地位。目前,新华控制系统已有近2000套在国内外用户中得到应用,并且绝大部分是超过2000点以上的大系统,在用户中具有不错的口碑。上海新华成立于1985年,是我国最早成立的DCS生产、研发、工程商之一,2004年产值9.4亿,2005年总产值12.8亿,在所有国内外DCS厂商比较中排名前3。

网友C:
上海新华:www.xinhuagroup.com,选择新华不会后悔,谢谢。

网友D:
和利时七拼八凑的东西,不出事才是怪事,但出事出多了,加上网络的作用,现在想盖也盖不住了:

一、和利时和软件体系由三套不同国家的软件构成,兼容性不好,所以存在各个软件之间的衔接问题,运行中容易出现死机现象。
和利时的算法组态软件是德国Smart Software Solution公司的CoDeSYS软件的OEM版本,上位软件有自己开发的MACS5,有Citect OEM的,控制器运行软件是加拿大的QNX。

二、和利时的控制器设计上使用INTEL的商用快速芯片,在参数或控制方案修改时增量下装次数不能太多,否则容易引起控制器处理困难,造成死机。

三、和利时的在线组态是骗人的,因为需要编译和重启控制器。
和利时的数据修改和下装非常不方便,而且需要的时间很长。假如要增加一个测点,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硬件位号不能改变,因为一旦修改就会造成全下装,引起控制器停止运行,所有数据恢复初值。其二,要在控制器组态软件中,增加一个全局变量,一个由电量程转工程量量程的转换模块,然后编译、增量下装。第三步,在上位软件Citect中要增加一个变量标签,一个趋势标签,一个报警标签,编译通过后,重启主服务器、从服务器,再依次启动各个操作员站(客户机),至此新增测点才会生效。系统无法实时组态。厂家自己不敢在线修改逻辑。

四、在站间测点调用上存在问题,一个项目一般配一个以上的控制站,测点之间肯定有逻辑关系,和利时系统是通过建立网络变量来实现的,一是网络变量的建立过程非常繁琐,二是网络变量的通讯不可靠,三是通讯速率受到限制,不能很好地满足实时性的要求。

以上是和利时系统的几大“优点”,还有许多,限于篇幅和其它原因不能一一列举,免得被人扣一个诬蔑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