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正转和反转机械间隙不一样,怎样自动消除误差

楼主(2006-10-22):
我控制的一台机器的正转和反转机械间隙不一样,比如,我命令伺服正转1000mm,实际上由于间隙只走了999mm,接着回程的时候反转1000mm,由于间隙实际上只走了998;这样就偏离了原点1mm。经过很多次的循环以后,这个偏移将大得吓人。如果采用内置一个修正值的方式,比如我命令伺服正转1001mm,反转1002mm,那么就正好能回到原点。但是,当机器使用一段时间,间隙变化以后,又将重新变得不准确。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A:
"我命令伺服正转1000mm,实际上由于间隙只走了999mm,接着回程的时候反转1000mm,由于间隙实际上只走了998"
这是间隙吗?不象!

网友B:
一般这样的机构应该都有个零位来校准吧。你走整圈数看丝杠转过的角度有误差没,比如走10圈,你这么大的误差肉眼都能看出来

网友C:
知道单边定位的道理吗?

楼主:
我是打个比方,并不是有这么大的误差!
这个机器很长,机械传动部分找不到这么长的丝杠,所以用的是链条传动,链条的两边张紧不一样,就有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D:
用限位开关,MM的距离对伺服说,很大了.

网友E:
能不能这样消除误差:正转和反转各分两段走,正转多先1MM再走1000MM;反转多走2MM再走1000MM。每次正反转程序都这么写..
QQ:450617666

网友F:
如果你的系统支持双向螺纹补偿就好办了,否则真的很难办。

网友A:
间隙的就是体现在换向的时候,双向间隙不一样,这是什么概念?

网友G:
可以利用螺距误差补偿解决这个问题啊!用激光干涉仪测出全行程单位步长的误差,再设置补偿量。无论多长都没问题。

网友H:
我估计“间隙”是在电机换向时,链条行走速度、受力大小及方向都发生了改变,此时,就有误差产生了。双向间隙大小不一样应该是累计的。
好像楼主用的开环控制,建议加个位置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