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slc551的232口能否连接485设备?

楼主(2006-10-22):
slc551的232口能否通过232到485转换模块连接到带有485的设备?比如说一台变频器
如果能的话,232口的接线方式是2、3对接吗?

网友A:
可以的,建议你使用一个I-7520 RS232转RS485的转换模块。我曾经用这个做过两个CPU通讯,转换后的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00米。

网友B:
同病相怜!我曾经发了个SLC--500求助DH485转RS232的接线方法,可惜.没有一个人回复.我知道是可以用RS232转DH485转换模块进行通讯,但不知怎么接线

楼主:
是啊,有那位大哥知道连线方式?我想做做实验看看

楼主:
to疾风知:
能不能把你的接线方式发给我看看?谢谢了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C:
用1746-NET-ACI模块

楼主:
用一般的232-485转化模块可以吗?

网友D:
物理层相同,还需要协议支持才能通讯!

网友A:
采用7520模块跟CPU通讯,通用的串口线(9针一公母,2-3,3-2,5-5),RS485那边就只有两根线了,其实相当于CPU:232-485-485-232,要用到两个7520(要24VDC供电),做法就这么简单。
不清楚的话可以打我电话:0755-83458819#830 张先生

楼主:
谢谢疾风知,有时间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