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7.5kw的伺服

楼主(2006-10-22):
我的一位朋友,向我寻求7.5kw伺服+电机的价格,我还真是答不上来,仅仅实现同步
请问这个功率的伺服,哪家的性价比比较好?

网友:
性价比?好大的题目。

网友A:
安川的这个功率还可以,但是要说性价比那就要看你必不可少的性能是什么,然后才有性价比,没有最好的东西,只有更合适的.

楼主:
必不可少的性能就是要求同步控制,这应是伺服的最基本的应用吧

网友:
什么条件下的同步,同步精度要求。

网友B:
伺服的最基本的应用是位置控制吧
能否同步,取决于上位控制器的命令是否同时???
小女子不才,望各位指正

网友:
能否同步,取决于上位控制器的命令是否同时???
那是步进电机,在丢步以前100%纯刚性跟随

网友:
用安川的吧, em278@emotioncom.com 我可以告诉你具体信息

网友B:
斑竹,不懂!
譬如:A伺服在0时刻接收一个位置指令,B伺服在0+n(任意时间)时刻接收一个位置指令,怎么让它们同步啊?

网友:
譬如:A伺服在0时刻接收一个位置指令,B伺服在0+n(任意时间)时刻接收一个位置指令,怎么让它们同步啊?
对伺服而言,n=0的时候也不会绝对同步

网友B(2007-01-04):
绝对同步是不太可能,但是动态跟踪好的伺服还是可以做到误差近似为0的

网友C:
如果上位通过CAN总线同时控制两台伺服,设置CAN通讯时间均为2ms,那么是否可以作为更为精确的同步。

网友D:
本人设计过两台伺服同步,用Parker运动控制器6K系列所带的同步指令,可以很容易实现两个轴的同步;当然,同步误差总是存在的,一般可以满足要求;我相信很多控制卡也有这个功能。有没有的伺服驱动也提供同步信号的呢?好像在那里见到过,具体记不太清了。

网友E:
同步与否关键是:1:上位机控制器要做好.
2:用带PLC功能的伺服.将程序固化
3:本人在军工行业用过SANKA公司45KW过.

网友F:
2:用带PLC功能的伺服.将程序固化
-------------------------------------------
这与同步控制有何必然联系?

网友G:
能把同步要求说详细点吗?

网友H(2007-04-03):
我们SANKA的7.5KW的伺服很好,专门给LG的注唢机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