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施胶辊处断纸原因

楼主(2006-10-22):
我的朋友在现场调试一条纸机,发现施胶辊处很容易断纸,请大家一块讨论一下断纸原因

楼主:
个人认为如下:
1,施胶辊处的负荷分配没有做好,造成负载不平衡,出现打滑现象,把纸撕断
2,施胶辊前后烘缸速度不稳定
3,速度链没有调整好,或者响应不够快

网友A:
我认为第三个原因(速度链没有调整好)的可能性大一些,因为烘缸是大惯性负载,速度的变化如果没有很大力矩很难变化快,所以我认为施胶速度调整时变化与烘缸不同步引起的!当然负荷分配没做好也会造成断纸,但我们调试的先要看的就是负荷分配,不可能不先把他调好吧!

楼主:
菜鸟宋跟我的分析有相同之处,不知是否还有其他原因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