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制二次回路问题

楼主(2006-10-22):
各位师傅好,请问什么是可控制二次回路,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A:
你说的话,我没有听明白

网友B:
你的意思看不懂

网友C:
你可以说详细的问题吗?是不是指的一般的工厂的设备的控制系统的线路啊?

楼主:
1573你好。我说的是指的一般的工厂的设备的控制系统的线路啊

网友A:
二次线路本来就是用来控制一次线路的或用来计量与监视用,又有什么可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