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 之怪问题!

楼主(2006-10-22):
本人在WINDOWS XP SP2系统中安装STEP 7后不能和PLC建立连接,出现communication link to the adaper adamaged!是怎么回事呢,本人百思不得其解!高手能指点否?前提通讯设置没问题!

网友A:
检查连接的线

楼主:
换过线试过,同样不能连接!

网友B:
set pg/pc中,将PC ADAPTER选项移至右侧中
注:参看以前的帖子讨论过

网友C:
检查下波特率是否和适配器的拨码开关是否一致

网友D:
 老工控: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23 9:57:00
    set pg/pc中,将PC ADAPTER选项移至右侧中
注:参看以前的帖子讨论过

 zzsddasd: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23 10:55:00
    检查下波特率是否和适配器的拨码开关是否一致

----------------------------------------------------------------------------------------------
  按上面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