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容补偿究竟有何用作?

楼主(2006-10-23):
对电气设备电流有无影响?

网友A:
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B:
有影响,当无功功率大时电流也会增大,增加电容补偿会减小总的电流.你可以用手动投切的方式看看电流大小的变化.你就可以得出结论

网友C:
电容补偿可以提高线路末端电压,减少线路损耗,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D:
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E:
提高功率因数 ,减小电流

网友F:
提高功率因数 、提高输送功率和线路电压,减小线路损耗,获得电力部门的考核奖励。

网友G:
提高功率因数 、提高输送功率和线路电压,减小线路损耗,获得电力部门的考核奖励。
对自己的电气设备有一定的好处,相对而电流要小一点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