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热蒸汽压力需要补偿吗?

楼主(2006-10-23):
请问:过热蒸汽压力需要过热蒸汽温度对其补偿吗?

楼主:
请问需要加补偿的理由?

网友A:
不需要吧,一般流量测量需要压力温度补偿.

网友B:
测量压力与温度有嘛关系啊,又不是计量蒸汽流量,应该不需要的

网友C:
测压不用补
这个问题有点象:测温是要压力补偿吗?
流量才要温压补。

网友D:
晕!测压力不需要温度补偿,没这个说法!
测流量:过热蒸汽需要压力、温度补偿,饱和蒸汽一般用温度补偿就可以。

网友E:
需要补偿,过热蒸汽肯定要温压补偿!只有饱和蒸汽要么温度要么压力效果一样。

网友E:
若觉得交流不方便也可用以下方式联系:msn:  lijunling1977@hotmail.com, 贸易通:ljl197705  email: bjkltc2005@163.com

网友E:
不好意思你是说压力本身要不要温度补偿吗?

网友E:
压力本身是不需要温度补偿的

网友F:
你这个问题是需要先弄明白什么压力,什么是温度,什么是流量,
这些基本的东西最好先去看看那本<仪表工手册>
基本的东西不好解释!
总之,压力\温度不需要补偿,补偿仅仅是相对于流量
为什么需要补偿呢?
因为咱们所测的都是工况下的体积流量,
而这个量是没办法用来计量的,因为工况随时在变化.
而通常的贸易结算和测量需要的是标况流量(全世界统一) 所以通过补偿换算成标况下的流量.
这就是需要补偿的理由,
仅仅是我自己的看法,如果有误,不要误导大家!

楼主:
msn:wukexue@tom.com

网友G:
估计楼顶的兄弟问题应该是过热蒸汽计量是否要温压补偿,
通常如果测量蒸汽的温度和压力变化不大,并且计量要求也不很高,不要补偿也无所谓,但温压变化大,或者计量要求高,就需要温压补偿,通常是先温压采样,通过二次表由温度压力计算出密度,再乘上体积流量得到瞬时质量流量,如果为了节省费用,饱和蒸汽只要温度补偿就可以了,过热蒸汽则要温度压力补偿。
如果有钱,配上温压补偿也未尝不可,省得两家单位结算时纠缠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