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压绝缘问题,急!!1

楼主(2006-10-23):
高压线为:27k,我需要在线上加一个测量线圈,但是线圈不能直接接高压,需要一个绝缘体来隔离,由于铁路线已经拉好,绝缘体最好是能套在电源线上,请各位大虾帮忙想办法

网友A:
你要测量什么?

楼主:
火车经过时的电流大小

楼主:
真的没有行家?郁闷

网友B:
可以在换相亭想些办法,比如
1.将穿墙套管换成带互感器的
2.35KV进线应该有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可以测量电流
  经过换算和补偿,可表示27KV的电流值

  不过
  您必须是铁路系统电气段的技术人员
  并且得到批准才可能采用这些方法

  我的电话13193376711
  我在西安

楼主:
这个办法主要是由于现场条件不成熟,不能按这个办法

网友C:
可以用开口CT.

网友B:
TO czsubo:
请问您现在具备何种条件?
请问您需要达到何种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