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卫生型阀门一般选什么结构的?

楼主(2006-10-23):
请问现在卫生型阀门一般选什么结构的?有哪些优秀品牌

网友A:
牛奶、啤酒或饮料行业工艺管路一般使用卫生级蝶阀,如:APV或与其结构类似的。制药(大输液、水针)行业工艺管路一般使用卫生级隔膜阀,如:BURKERT(宝帝)或与其结构类似的。也有选用球阀的,主要看你对卫生级别的要求。

网友B(2006-12-11):
APV用的都是Samson公司提供的卫生型阀门。你可以去我们公司的网站看看,也可以电我。

网友C(2007-01-19):
卫生级阀门通常的会选择FISHER调节阀,绝对是调节阀行业的老大,
如果方便请联系
聂先生
0411-82531700-244
n4229932090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