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选型从现场的远传压力表处连接一个2次仪表

楼主(2006-10-23):
请问:
我想从现场的远传压力表处连接一个2次仪表,该什么样的2次表好呢?
我的远传压力表是ytz-150的电位器式远传压力表,起始电阻3-20欧,满度电阻310-400欧,压力表是1.5级的,测量的是蒸汽压力,0-1.6mpa,一般压力维持在0.6-0.7mpa。2次表要与压力表读数要一致。

网友A:
一般的数显表都行
单显示的 带报警的 或者带变送输出的等
0755-26718900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jiangyuan.com.cn

楼主:
我已经买过了,可是不匹配,就是说压力表和2次表显示的有一定的差距。又找不到具体的型号,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B:
一般表内有调整电位器的,可以调整零点和量程.因为ytz-150电位器式远传压力表内部起始电阻在3-20之间,每个厂家的没块表都不一样,只有在2次表中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