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rs232延长

楼主(2006-10-23):
    我现在又个设备是232接口,现在想把它延长到150米左右。如用485转接该怎么做,是不是先把设备232口转接成485再用一个485转接到PC,但中间用什么导线连接呢?

网友A:
232转485,用双绞线传输,再进行485转232,这样就可以了。另外可以用专用的延长器。

网友B:
中间的连接线建议用RS485专用双绞屏蔽电缆。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楼主:
用双绞线的华,如何接线呢?232转到485好象都是9针或是9孔。谢谢!

网友A:
转换器都带有电缆,直接插上就可以了。

楼主:
有这么长的线缆吗?

网友C:
延长RS232接口有专门的设备。叫RS232长线驱动器,这个可以延长RS232到3000M, 并且具有光点隔离能力,中间的接线直接用双绞线就可以了,很方便实用的。而且价格比你买两个RS232 到RS485的转换器便宜,即使你买了两个转换器,你还不能买串口取电的,那要看你的设备的串口能不能供电!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深圳市三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83585162

网友D(2006-12-29):
一般都是轉成485傳輸,再不行加中繼器

网友E:
利用RS232转485的通讯方式,然后再转回232

网友F:
看你什么设备了。用光纤也可以的。欢迎光临我的网站: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