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变频器 E OC1故障!

楼主(2006-10-23):
李老师!我有一台三菱A540 110KW的新变频器在90kw 4极电机上工作时怎么经常好出现EOC1故障报警而无法启动,有时复位后还可以启动有时根本不能启动,一些相关参数都
作了调整,还是不行,另外p80电机容量怎么也调不到90kw,最多只能调到55kw是怎么
回事?是不是55kw的控制板装到了110kw的变频器上的缘故?急等着解决,企盼回复。

                              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谢谢各位了,指点迷津!

网友A:
参数初始化试。

网友B:
的却,参数初始化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C:
李老师:
试过了不行 。上电不报警一按运行就报OC1

网友D:
不带电机启动正常吗?

网友C:
不行~!一上电运行就报警。

网友E:
你换个电机试一下!

网友C: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遇到一个大难题。有一台A540-A11KW的只要一上电运行就报E OC1。电源板和CPU板都没问题,(我有两台一样的变频器。把电源板和CPU板换到另一台上没事)小弟初步估计是底座的问题。但是也没发现底座有什么问题。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谢谢!!

网友F:
光偶有问题

网友G:
检查驱动光偶

网友H:
驱动部分有问题

网友I: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J(2009-10-29):
对:明松 关于各位大侠~!小弟现在遇到一个大难题。有一台A540-A11KW的只要一上电运行就报E OC1。电源板和CPU板都没问题,(我有两台一样的变频器。把电源板和CPU板换到另一台上没事)小弟初步估计是底座的问题。但是也没发现底座有什么问题。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谢谢!!
内容的回复:驱动坂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