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中的报警文件如何显示

楼主(2006-10-23):
在编辑状态时,左边的文件树里面有个“报警文件”,记录了很多操作和报警。我想在IFIX运行的时候也能够调用他来查看,如何实现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请高手提示一下

网友B(2006-11-25):
C:\Dynamics\ALM
到文件夹中找到需要看的报警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建议在运行状态不要给操作人员打开,该文件可以随意更改的

网友C(2007-01-10):
http:\\icontrol.70bb.com

网友D:
FileSystemObject读写文件

你可以通过调用OpenTextFile方法来读取一个文本文件。OpenTextFile方法的第一个参数是指定打开的文件名;第二个参数是指定文件是读取,增添,或者写入;第三个参数决定当指定的文件名不存在时新的文件是否要建立;第四个参数指定文件的格式是ASCII 还是Unicode。这一方法返回的是一个TextStream对象。

  下面的代码段将一个文本文件中的内容读入一个TextBox控件。TextStream中的ReadAll方法用于读出文件的内容,然后使用Close方法来关闭文件。

Dim objFSO As FileSystemObject
Dim objText As TextStream

Set objFSO = New FileSystemObject

Set objText = objFSO.OpenTextFile(App.Path & "\temp.txt", _
ForReading, False, TristateUseDefault)
Text1.Text = objText.ReadAll()
Call objText.Close

  为了能够在一个文本文件中写入内容,可以先打开文件,然后使用TextStream中的Write方法输入需要的值。

Set objText = objFSO.OpenTextFile(App.Path & "\temp.txt", _
ForWriting, False, TristateUseDefault)
Call objText.Write(Text1.Text)
Call objText.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