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SOFTNET,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10-23):
硬件用的S7-400+CP5611,INTOUCH用PROFIBUS连,现在的问题是连上后过几天就会死机
在station configurator里有这样的信息:
Proxy The component with index 3 could not be started
index 3: Cannot restart the module. The module is currently being used by another application.
Station Manager The processing of the properties module of the component with index 3 was aborted.

网友A:
是因为代理服务器没有正常启动。

楼主:
怎么解决

网友A:
这种问题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如软件与系统的兼容性问题,与其它软件出现冲突,intouch中的驱动版本和softnet版本不匹配,intouch中的驱动配置参数不合适等等。
建议可以建立一个比较简单的工程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