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定要在电涌保护器MAKF前加断路器进行保护? 那还需不需要有漏电保护?另外MAKF上的电子式报警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6-10-23):
为什么一定要在电涌保护器MAKF前加断路器进行保护? 那还需不需要有漏电保护?另外MAKF上的电子式报警的作用是什么?
  由于电涌器内部结构为半导体压敏电阻器件,正常工作时有一定泄漏电流但是很小。但泄漏电流会随雷击次数的增加而增加,长期积累会使器件发热而使绝缘性能变坏,因此选择电涌器时应考虑带(内置温度开关的)失效指示。所以电子式报警是用于指示电涌保护器是否还可以正常工作或是内部已经损坏需要更换的信息输出点。
当泄放电流超过Imax (kA)时,电涌保护器有可能烧坏,出现内部短路现象,为保证供电线路正常供电,必须用分断开关把损坏的电涌保护器切除。一般按最大通流电流选择分断开关,其分断容量应与系统的短路分断能力相匹配,采用C型脱扣曲线。应该注意的是电涌器安装主分断开关后,该分断开关必须与电源系统保护装置相配合,出现雷电干扰时,应首先保证重要负荷连续不间断供电。SPD自身不需要漏电保护,但是它和总系统中的漏电保护系统中要考虑配合问题。具体地说,SPD应接在剩余电流保护器(RCD)的电源侧(或进线端)以免雷电流流过RCD。RCD的选择应考虑到电涌保护器的正常泄漏电流以及RCD自身的安装位置和级别。电源进线漏电保护装置动作值应选为300/500mA或采用延时跳闸,下级漏电保护设备(RCD)应选择高灵敏度30mA的保护设备,以保证漏电保护的选择性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