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伺服问题

楼主(2006-10-23):
请教 高手:我现在用安川的伺服,实现位置控制.但现在运行的时候很不平稳,而且响应速度不是很快.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调哪些参数.还有转动惯量比怎样设置.谢谢.
我的邮件是:wangshangnaxia@sina.com

网友A:
"转动惯量比怎样设置"
算算你的负载惯量,查一下你的电机惯量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调哪些参数
位置环增益。速度环增益,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

楼主: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每个参数所起到的作用.
还有电机加电的时候,总有萧啸声.这个问题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太好解决,因为安川骏马系列实际上是一款中低端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就有缺陷!

楼主:
转动惯量比,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呢??
位置环增益,速度环增益,速度积分时间这些参数都起到什么作用
现在有些会用伺服的人。会调.但不知道其真正的工作原理.
我想从内部对他了解一下.省的我同事总是说国内没有调安川伺服调的好的.不过确实小日本调的电机确实挺好用的。

网友C:
具体的现象是什么可以说来听听吗?个人估计上面控制的问题大些

网友D:
增益其实就是响应,在位置控制中位置环增益和速度环增益都要修改,因为速度环在位置环里.这些参数要和惯量比同时修改,还要考虑系统的刚性.你说的噪声可能就是因为增益调的过大了.小鬼子调的好,可能是因为他们用软件测电机曲线的本事好了点.
PS:抽丫小日本!

网友E:
不是阿,国内很多人可以调的不错啊,但你的保证机械上没问题。
1是选择的惯量合适,2是传动的设计合理,3是具体零件质量要没问题。其实那几个参数的意义都很简单,自己看手册去(是有控制框图的),学过自动控制原理就应该能看明白的。可是你就算都搞明白了也没什么用啊,你能对机械本体(被控对象)精确有效的建立模型吗?要是可以的话,就不用人调了早就出自动计算的软件了。

网友F:
楼上的几位都说得不错,不知可否再说得详细一点!好让我们这些新手长长见识啊!

楼主:
TO: lg_006
你所说的惯量,是不是就是参数转动惯量比.那个参数是不是一定要最先设置好.当我让电机在低速运行的时候比较平稳.如果要提高转速的话就会出现明显的震动.这中情况下.我是不是应该一点一点的提高速度,同时每提高一次速度,就调节参数.让设备保持平稳.最后达到自己需要的速度.
请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G:
其实首先要考虑的是电机的安装,他有没有没有对好中心,如果没有也可能出现那样的声音,其次可以通过在线自动调谐功能,那里面有个参数是Pn110改成0011,原来的设置为0010,这样他旧可以在线自动调谐了,通过这个可以把刚度设置好,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原来的设置为Pn103为0所以回很振,这个参数要在Fn007里面去读取

网友G:
还有一点就是惯量的设置,这个参数是PN100一般原来的设置为40,可是现在通过在线调节的话旧可以设为相对比较合理的参数了,还有转动惯量好象是在Pn103里面设置,一般原来的设置为4,我刚才说错了,现在有负载的话一般XY都在2比较合理,Z在4比较合理,不过这个还要考虑其他的功率和机床负载的问题,我这只是推荐一下.

网友G:
对于启动速度的问题,应该在参数里面有个启动响应时间,这个可以调小点,可是太小的 话旧可能引起电机的震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不过.在线调节.得到的转动惯量比的值.通常都是不可靠的。还有你说的那个4,应该是刚性吧!他是在FN002中的.

网友G:
是的,这个只是在负载加上去后的大致的调协初期使用,那个4是刚度,他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参数,因为他可以同时调节PID参数,还有自动调节后一定要将参数通过FN007存储到PN103里面才有用,不然断电后这些参数是不会自动保存的

网友G:
在线自动调节的得到的应该是增益,在调节过程中是是要保证电机不振的情况下他的增益越大越好

网友H:
    终于找到好地方了,^_^我是一只菜菜鸟,但还是要来凑凑热闹。我也遇到好多问题。使用SGDM-01DA我如何缩短定位时间,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是否一定要使用定位完成信号作为上级装置(运动控制卡)判断运动是否完成的信号? 望高手赐教
刚性是F001出厂设置是4 对应Pn100 :40  Pn102 :40 别的不记得了 这几个没错的  个人认为Fn001 的选取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增益, 单独的FN001 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网友I:
伺服调试技术问题在这里其实很难讨论清楚,远程电话支持如果能解决,已经很不容易拉,有些问题,即使在现场都会有很大难度,所以,最好还是找一个有实力的供应商,对安川伺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给我打电话,024-23286338

网友H:
  老宋能提供安川的东西吗?我们使用得很多,一台设备用6台伺服驱动器,买了N多,安川好像莫不关心我们。从不来我们公司做产品访谈。相比KEYINCE (不知道名字写得对不)是一日本传感器公司,据说也是世界知名,我们用得很少,但人家的服务非常棒!常来!为什么同是日本货相差就这么大呢?

网友F:
   楼上的几位师傅都讲得很不错,让我们这些新手长了点见识,支持一下!!!

网友I:
to:子虚:您好
    如果你在东北三省,我或者我沈阳的同事肯定可以去你的现场做现场技术支持,如果你在北京,上海,苏州,青岛,济南,西安,武汉,南京,深圳,重庆等城市(包括城市周边)。我集团的同事可以对你做现场技术支持。问题是我不知道你的具体位置啊,我怎么能与你联系上啊?我电话已经给拉你,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我不知道N等于几,不过,既然是N,应该不是小数。只要费用小于利润,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哈哈。顺便讲一下,我们公司是安川伺服国内有名的几个大代理商之一,据说在国内代理商中目前排位排在第二位 。哈哈

楼主:
沈阳老宋:
牛啊。哈哈
你说安川的在线自动调谐得出的转动惯量比准不准啊.

网友I:
准与不准就像好与不好差不多,都是相对而言。看你怎么要求。我客户有一定要用自动调谐的,也有一定手动调谐的。一般要看你的设备状况决定。也要看你要求到什么程度,好像是高手都是要手动调一调,否则,也就不是高手拉,是吧,哈哈

楼主:
to沈阳老宋:老宋,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现在用的安川伺服.带动机械臂,高速运行的情况下.行程较长的 时候.运动和停止比较平稳.但如果要运行5MM的时候。停止时震动的就比较厉害.您说.这是不是我的哪个参数设的不好啊.请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I:
运行5mm与运行长距离在速度,加速度曲线规划上是否一致?(不含匀速段)是否5mm运动对电机要求更苛刻,而你现在的电机参数是按照长距离调整的?我前面讲过,伺服调试有时候是比较麻烦的,这里用几句话解决?除非提问的人对伺服及其外行,否则,一般都很难做到。

网友H:
BJT的问题 我也好像遇到过。将短距离运动的启动加速度,速度搞小点 症状应该会好点的,伺服在定位末段应该是一个动态调节(振荡)的过程。我的理解是速度大,超程大,调节时间长,反而得不偿失。
忙得好久没来了,谢谢老宋的关怀,不知道老宋所在集团叫什么?
能不能加我Q:5740351 。

网友J:
将速度增益和位置增益加大

楼主(2006-11-27):
to 沈阳老宋
您有安川伺服的监控软件吗?
您觉得那个东西怎么样.好用吗?/

网友K:
to  BJT

你要根据你负载运动要求以及传动的方式还有你是 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扭矩控制等来设定相应的比例,积分,加减速度,惯量比

网友L(2009-07-13):
你好。请问安川伺服能否与三菱fx2n1pg定位模块相配合使用。

网友M:
我司一台ZH5125A加工中心,FAGOR8025MS系统,现CNC报警,64号外部急停,经查属主轴伺服引起。主轴伺服系日本安川伺服,主轴伺服的报警是-10C,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联系人:何黎 13882880045

网友N:
好像没有这个代码,是不是报警代码看错了。

网友O(2009-10-20):
Σ-5系列是安川电机 强势推出的,业内性能领先的伺服。极大的拉开了同行业其他品牌的差距。

网友P:
松下A5这个月即将发布,指标体系可不必安川的Σ-V差,而且小机座电机本身的特性肯定会由于安川的小机座机型。

还有台达的A2,也是民族品牌中指标不低的伺服。

网友O:
很高兴与大家交流伺服技术,国内外伺服。学习中。。。

网友O:
都是伺服爱好者

如果大家方便可以贴出 个厂家的伺服性能参数,北成新控。

网友Q(2011-06-10):
安川SGMGH20ADA    有时候干一天活都不报警    有时候一天报警几次      AC9         请教各位高手,具体都有哪些原因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