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控小知识

楼主(2006-10-23):
避雷器
串联电源用避雷器的特长

现代社会是信息通信高度发达的社会,其发达没有止境,而且有越来越加速的劲头。在测控行业里,计测/通信/控制系统的发展让人眼花缭乱,这种发展主要由电子设备的高速/高密度化带来的。

然而,电子设备里使用的半导体部件和过去用在电气设备里的组成部件相比,其抗浪涌的能力相当脆弱,雷击的能量为数亿焦耳,而电子设备仅仅承受几毫焦的能量就会出故障。

爱模系统作为测控设备的厂家在不断开发电子设备的同时,开发了保护这些设备的避雷器。而且,正因为自身就是电子设备厂家,所以自信自己开发的避雷器比任何别家的都有效。

什么是串联式电源用避雷器?

串联式电源用避雷器是相对电源线和被保护设备的设备做串联连接的避雷器,最大的特征是具有很强的保护效果,最适合用在测控盘里的电子设备的保护。和串联相对的有并联的避雷器,主要是用在配电盘和电源的粗保护,更长于保护电气设备,对电子设备的保护并不充分。大多数避雷器的厂家只提供并联式产品,而爱模系统同时提供并联式和串联式避雷器(图1显示不同连接方式产生的不同效果)。

由于串联式避雷器带有线圈,对噪讯有过滤的功能。

和耐雷变压器的比较

保护电子设备除了避雷器以外还有耐雷变压器。其构造基本和商用变压器相同,为了提高对浪涌的耐压,在一次侧安装了并联式避雷器,为了防止一次侧产生的过电压泄漏到二次侧,在变压器的一次侧/二次侧之间加了静电屏。

串联式避雷器和耐雷变压器的避雷原理基本上一样,避雷器是通过线圈抑制浪涌的通过,耐雷变压器通过变压器的绝缘来抑制(图2)。当然,通过变压器的绝缘来抑制浪涌更有效果,但大多数场合用变压器属于功能过剩,除了诸如电源没有绝缘的特殊设备以外,线圈的抑制作用(串联式避雷器)就足够了。

另一方面,耐雷变压器的形状和重量都比较大型化,使用起来不方便,单价也很贵。还有,为了提高变压器的性能,通常在一次侧和二次侧分别对接地端子实施不同的接地。特别是一次侧的接地极为了防止绝缘破坏,还要求接地电阻在几十欧姆以下,不只是产品价格贵,而且接地的施工费用也增加了费用。

综合以上所述,除了需要绝缘和电压变换等场合使用变压器外,如果只需考虑防雷对策,最好使用既廉价又使用方便的串联式避雷器。

需要测量重油储藏罐的重油消耗量。从压力传感器(液位计)输出对应压力0-100%的DC4-20mA的标准信号。因为需要将正的数值显示出来,所以要将变换器的输出改为DC20-4mA。还希望该输出信号带有输出限制的功能。有没有能实现以上功能的变换器?

可编程型线性化变换器(型号:JFX)具有要求的功能。JFX是可以事先设置输入信号和对应的输出信号的变换器。按客户要求,可以将输出信号对应输入信号的反向信号,还可以在输出信号带限制输出的功能。设置的数据举例如图1的表所示。按例所示设置即可得到图1所示的输入输出特性。改变设置内容请使用编程手操器(型号:PU-2A)。

由于需要监视驱动工厂生产线的马达的电流,需要使用交流电流信号变换器。输入为AC0-5A时输出为DC4-16mA,输入为AC5-15A时输出为DC16-20mA。有没有合适的产品?CT变比为4,显示器的刻度为AC0-20-60A。电源使用AC100V。

:CT变换器(型号:CT)的特殊规格可以使用。输入为AC0-5-15A对应的输出信号为DC4-16-20mA,型号为CT-XX-B-X。该产品为特殊规格,实际定购前请和厂家联系。

需要测量食品公司的3层楼的储藏仓库的室温。使用3只热电阻,分别测量各层仓库的室温,还需要显示3层仓库的平均温度。有没有合适的产品?

建议使用3台热电阻变换器(型号:M5RS)和直流输入数字式显示器(型号:46DL)4台以及1台计算平均值的3路输入数字式演算变换器(型号:JFK)。JFK的附加代码(演算式)请指定为〈/2:加减算〉,各系数(K1=K2=K3)设定为0.333。

想在测控室监视现场用热电偶测量的温度。由于现场没有电源,从现场到测控室的距离很远,要铺补偿导线很困难。有没有可以使用的变换器?另外,由于现场没有设置变换器的盘柜,希望带有现场防水型外壳。

推荐使用2线制万能温度信号变换器(型号:B6U-B)和配电器(型号:M2DY)的组合。B6U-B是带防水构造外壳的2线制万能温度信号变换器,测控室只要安装一台M2DY,就不需在现场提供电源。B6U-B已取得各种防爆认证,在防爆区也可以使用。

北京展杰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Fayin  Enterprise  Limited
Tel:010-58765566
Fax:010-58765726
http://www.fayin.com.cn
E-mail:beijing_zjn@fayin.com.cn

网友A(2006-12-29):
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顶顶顶顶顶。

网友B(2007-09-01):
dcs中常遇到类似的问题,值得学习…………

网友C:
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些,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