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如何估算电缆承受的电流?

楼主(2006-10-23):
各位朋友:我是从事电气控制的新手,我厂的宿舍楼计划装一批空调,是否每一个房间都可以装,装多大功率的?计算一下现在的直径50的铜芯主线电缆是否够用?电缆从配电房引出,总长约有350米左右,一部分埋在土里,一部分放在电缆沟里.这楼有4层,每层有16间,每个房间现在装有30W双管日光灯2盏,风扇2台,电视机室2个,洗衣房一间,电开水机2台.请教各位朋友,本人不胜感激.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我自已先顶......

楼主:
愿和同仁交流.......

网友:
直径50的电缆是什么?

网友A:
50的电缆,应该能承受不到220A的电流吧!你自己估算一下,看看能带多少空调.不知道你的空调是多少匹的!

楼主:
电缆线内有四根铜线,有三根是50MM,另一根小些,到宿舍楼的每层就变成单相,一层是一相火,二层一相火,三.四层共一相火,三相负载尽量平衡

楼主:
空调两匹如何计算额定电流?

楼主:
日光灯的功率因素是多少

网友B:
空调的额定电流 看说明书啊,不过 应该 4A左右吧
1803026 欢迎交流

网友B:
直径50的,1962平方
按照粗算 百上二 应该是可以承受3924A的电流

网友C:
楼上的,有那么粗的电缆吗?如果真有三千安培这么大的电流应该用汇流铜排了吧?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如云流水在 2006-10-24 9:27:00 发表的内容:
直径50的,1962平方
按照粗算 百上二 应该是可以承受3924A的电流
--------------------------------------------------------------------------------------------
胡扯,在家好好看看书,等看明白了再说。

网友D:
赞同:"小弟新手'说法

楼主:
唉.对不起啊,打错了.应该是有三根截面积各为50平方毫米.另有一根略少的四芯电缆.

楼主:
二匹的空调功率是735*2=1470瓦.电压等级是220伏,为何负载电流是4A?

楼主:
是啊,50平方毫米的电线可承受220A的电流.

楼主:
考虑到实际情况,要有多大的盈余呢?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有谁愿意帮忙啊

网友E:
空调装多大的
得看你房间的大小
按风量来计算的
注意:1匹=0.746KW
这是配电时候要考虑的
至于灯管什么的
唉
好好看书吧
都不好说了还

网友F:
天津三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国内外知名品牌工业控制自动化产品的代理销售,技术开发和服务。本着“诚信第一、用户至上”的宗旨,为用户提供最真实的产品、最合理的价位,最优质的服务。公司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随时为您提供工业控制方案设计、承接自动化系统工程改造、安装等业务,同时还有为客户编程、变频器调试、维护等技术服务。
具体业务范围如下:
一、代理产品
OMRON工控产品、德瑞斯变频器、液压元件。
二、 承接工程:
1) 恒压供水、供风变频调速控制系统,交、直流电机变频调速控制系统设计、安装、调试等业务
2) 风机、水泵、空压机变频节能改造
3) 低压配电控制系统承制。
4) 专业制造、设计、液压系统及高、中、低压标准液压站。
5) 变频器、PLC维修
价格合理、技术过硬、交货快捷、服务及时”是我们对客户的承诺!欢迎来电垂询、惠顾,本公司全体员工将竭诚为您服务。希望长期与您友好合作,携手互助、共同发展
刘志学
手机:13820028063 电话:022-60663817

网友G:
空调上标的有2个功率,一个是输入功率,一个是制冷功率。实际用的情况又要根据实际符合计算,因为压缩机不是一直开着,温度到了会停一段时间的。

网友H:
直径50的电缆是多少平方啊???

网友I:
额定电流看书

楼主:
唉,是啊,空调上的功率有二个,不知如何选择?有高手指点吗?

楼主:
日光灯的功率因素按0.5算可以吗?

网友J:
如果是三相四线电缆可以

网友K:
我想楼主想知道的问题在电工手册上都有.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L:
电缆应该是VV-1-3*50+1*25的,应该可以满足使用。只要将负载按每相合理分配,因是四层,可每层去一个三相电源,然后在每层按房间分配负载,这样负载分配较容易分配均匀。也可按[b]颜红兵[/u]的方法“到宿舍楼的每层就变成单相,一层是一相火,二层一相火,三.四层共一相火,三相负载尽量平衡”只是每层去单项电源,对于民用相对安全一些,但负载不好分配均匀。建议你将地线加上。

网友M:
如果负载的对象是单相的,电缆四芯应该一样大小.

网友N(2007-07-11):
空调好果是单相的,应使用4X50电缆,而不是3X50+1X小于50的电缆

网友O:
要提供负载功率,电源是单相/三相,另外设计时还要考虑三相电源的平衡

网友P:
是,快估也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