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32转485延长232连线具体方案?

楼主(2006-10-23):
        我现在有个设备是232接口,现在想把它延长到150米左右。如用485转接该怎么做,是不是先把设备232口转接成485再用一个485转接到PC,但中间用什么导线连接呢?是不是要用到两个232转485转换器?转换器是不是带有连接线?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A:
这样行吗?

网友B:
这样可以,但是必须用外加电源的!

网友C:
要带屏蔽线,OMRON也有此产品,上网扫吧

网友D(2008-01-28):
可以,不过要用232转422转换器,解决方案可以参考
http://www.com-tcp.cn/chanpin/232yanchang.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