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断路器中的分断能力????????

楼主(2006-10-23):
请问各位;
在断路器的选型中,经常要考虑它的分断能力,请问分断能力是怎么样理解?它跟短路电流有什么关系吗?分断能力的选择对线路有什么影响呢?
希望各位可以解答一下以上问题.谢谢!

网友A:
分断电流就是断路器在这个电流下还能正常的分断,
超过这个电流就不可靠了

网友B:
分断能力主要是考核断路器的灭弧能力,一般是根据所配出线短路电流的大小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