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这是什么线?

楼主(2006-10-23):
      现在有一台Hakko v606em10触摸屏,另一台是TOSHIBA V-T1 PLC 。他们之间有一条奇怪的线连接。一端是25针的接口,一端是像键盘PS/2口,但里面是8针。这是什么线?它是什么通讯标准,也是RS485的一种吗?还是什么呢??

网友A:
听你的描述有点像422接口的线。

楼主:
   422是什么样的?它一端和并口一模一样。就另一端是8针圆的,像PS/2。

网友B:
422接口的线

网友C:
RS232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接口形状跟通讯标准有关系的吗?要看手册和资料才行,不能从形状判断。

网友D:
接口跟通讯协议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