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不懂不懂--断路器中的分断能力

楼主(2006-10-23):
请问各位;
在断路器的选型中,经常要考虑它的分断能力,请问分断能力是怎么样理解?它跟短路电流有什么关系吗?分断能力的选择对线路有什么影响呢?它的算法怎么计算的?
希望各位可以解答一下以上问题.谢谢!

网友A(2007-12-26):
“在断路器的选型中,经常要考虑它的分断能力,请问分断能力是怎么样理解?”
1、在开关分断电路时,有电弧产生,电流越大,分断时电弧越强;
2、有电弧是导电的,而且电弧的体积大,很容易形成三相电弧短路事故;
3、断路器有很强的灭弧能力,所以可以切断短路电流,而不会发生三相电弧短路事故;
4、断路器最大能分断多大的电流,不同的断路器有不同的分断能力,也就是有的最大能分断的电流数大,有的小;
5、在选用断路器时,断路器的分断能力不能小于(所在位置)电路的最大短路峰值电流;
6、也就是说,电路的最大短路峰值电流出现时,断路器可以将该电流分断!

网友B:
它跟短路电流有什么关系吗?
短路电流取决于电压及短路电阻.
分断能力的选择对线路有什么影响呢?
分段能力大小对线路的影响关键要看其脱扣曲线,即在多大的短路电流时它的脱扣时间是多少,而这个时间是否会对你的端路器/线路造成伤害,分断能力小了,会造成断路器触头发生熔焊,所以会看到许多在断路器前加熔断器提高分断能力的设计
它的算法怎么计算的?
看脱扣曲线吧,我也不会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C:
一般来说,断路器的分断能力包括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和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即Icu、Ics。就线路的保护而言,故障点的短路电流一般应小于断路器的短路分断能力。用户在选用断路器时,首先应估算线路的预期短路电流的大小,然后再根据其大小选择适用的断路器。至于短路电流的估算,计算比较复杂,在此不作陈述,不过你可以上网在百度里查一下“断路器的选用”,里面介绍的比较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