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E数据处理

楼主(2006-10-23):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 松下FPE与电子秤通讯, PLC收到数据后进行处理,处理过正中出现问题
  接受到的是ASC码 DT100
                  DT101 TS
                  DT102 N,
                  DT103 ,T
                  DT104  +
                  DT105 5
                  DT106 .3
                  DT107 22
                  DT108
                  DT109 g
    电子称数据是53.22g
    而在处理数据时老是出现错误,我先用 F94 分离,然后 F10 传输 最后用 F78 转换为32位数据,在转换时出现运算错误。再后来我用移位将小数点去掉后再转换,还是出错,请教应该用什么方法的到正确的二进制数呢?谢谢

楼主:
忘了说了 传输数据之后  我用了 F93 整和过再转换的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ASCII减48就得到二进制数了

楼主:
不能这样说,我现在要做的是 将处理后的数据与设定值进行比较,作出判断,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动作。要做到这些,是不是应该将得到的数据存储在一个数据寄存器(比如DT200)中才能实现呢?

网友B:
和松下苦担子联系吧,他很有经验的。

网友C:
传送的字符串为高位在后,低位在前,是不是?是否应该调一下个。顺便说一下,我对松下也挺熟悉的。

网友C:
你的DT105不知道对否,.3是倒过来的,22正过来倒过来一样,

网友D:
直接剥离转换、整合!现在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E(2007-01-25):
     我前几天在利用FP0-C32CT和一个智能流量计进行串口通讯时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我是自己编写了一个子程序将ASCII码转换成二进制数。(分别将每位数的ASCII码减30H得到二进制数,然后分别将百位数值乘以100,十位数值乘以10相加后再加上个位数值放在一个数据寄存器中做为整数位备用,通理将小数位处理后放在另一个数据寄存器中)比较时先比较整数,如果整数和待比较的数相同在比较小数位。这种方法没有用到什么高级指令,只用到简单的移位指令和加减及比较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