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电度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6-10-23):
三相四线制的电度表,有8个接线头,其中7,8两头接N线,请问我用3个互感器来分别接在电表的三个电流线圈上,互感器的二次侧接地,请问这样对吧

网友A:
三个互感器的K2连接,接N。三个互感器的K1分别接电度表的电流线圈,电压线圈接三个互感器所对应的相线。注意相序不要错了,原电度表上电压端和电流端的短路片要拆下,否则三相短路。

网友B:
 在WORD上画好了,也没传上去,2、5、8接电压,1、4、7分别接各个互感器的K1端,3、6、9连到一起与互感器的另一端接地,并接在最后的一个端子上